集显上管短路维修总结

楼主(2022-06-16):
主板型号:V星B360M MORTOR
故障现象:安装好CPU I3 9100,内存条,插上ATX 24PIN电源,插上CPU供电,触发后掉电,不能再次触发,不插CPU供电,触发后不掉电,CPU自检灯亮。
故障分析:结合故障现象,CPU核心供电,或者集显供电,异常。
维修过程:上电前,对ATX 5VSB 12V 3V 5V,3VSB,桥核心供电,内存供电,前端总线供电,CPU核心供电,集显供电,系统管家供电,对地阻值均正常,
当时未找到故障原因,暂时搁置,后用该CPU测试别的主板,发现诊断卡(TL611 PRO)跑到63(集显故障)掉电重启,一直重复,接独立显卡,诊断卡完整跑代码,确定CPU集显已经损坏。
结合集显供电对地阻值正常,但又导致CPU集显损坏,我猜测可能,CPU集显供电有一瞬间电压过大导致CPU集显损坏,

集显供电对地阻值正常,可以断定下MOS管未短路,CPU集显损坏,可能是上MOS管短路,导致一瞬间集显电压为12V,我用万用表测到Q5/Q6 1脚与5脚对地阻值(红黑表笔正反接)为0,异常,拆下Q5与Q6,测对地阻值正常,更换Q5、Q6后,测得对地阻值正常,安装CPU,内存条,通电诊断卡正常跑代码。
维修结论:主板在上电前不仅要检测,ATX 5VSB 12V 3V 5V,3VSB,桥核心供电,内存供电,前端总线供电,CPU核心供电,集显供电,系统管家供电,对地阻值是否正常,还要检测CPU核心供电,集显供电的上MOS管漏极(D极)与源极(S极)是否存在短路,如果上MOS管漏极与源极短路,加电一瞬间集显供电可以达到12V,结果导致CPU集显损坏。

网友:
多谢分享,如果图纸能分享就更好了。

网友:
这告诉我们,要尽量测好所有供电部位,不要盲目上电试机

网友A:
CPU供电 上管击穿 CPU挂的概率9.999成

网友B:
这思路,很清晰,明确,确实是遇到一些思路有点复杂的,会让我们失去信心。。。。。。。。

网友:
好帖子,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 上管击穿 CPU挂的概率9.999成

所以,上电前一定要测定cpu上管的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思路,很清晰,明确,确实是遇到一些思路有点复杂的,会让我们失去信心。。。。。。。。

抛砖引玉

网友:
谢谢楼主 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C:
打阻值就可以啦

网友D:
CPU供电有问题的主板,只要是CPU贵的,我都不修,因为拍过几次大腿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不错,又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有问题的主板,只要是CPU贵的,我都不修,因为拍过几次大腿了

意思是赔钱了吗?把自己CPU废了?

网友:
哥哥你有钱人啊. 直接上9100的U.

网友F:
只要是CPU供电问题,有上管短路的,打S也不上CPU.除非客户的U.
除非上下管全换了,小8脚芯片换了,电源IC换了. 测过边上的电阻都正常了. 2R2 或者 8.2K /10K
否则太容易烧U了.

网友:
维修用赛扬CPU啊,低端一点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要是CPU供电问题,有上管短路的,打S也不上CPU.除非客户的U.
除非上下管全换了,小8脚芯片换了,电源IC换了. ...

是的,还是是集显上管,而不是核心供电上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意思是赔钱了吗?把自己CPU废了?

把集显烧了,目前变成i3 9100f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阻值就可以啦

还要打上管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