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笔记本主板还6个电感凤鸣挡发

楼主(2022-06-16):
一块笔记本主板还6个电感凤鸣挡发声,无对地值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板子还有必要修吗?

网友A:
有可能这六个电感的源头都是一个电源芯片出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这六个电感的源头都是一个电源芯片出来的呢

如果EC坏了,这些电感会全部短路?

网友(点评):
EC坏 不一定会导致这些电感短路 新款的机器cpu gpu 阻值本来就很低

网友B:
粗点的可以用坏cpu专业户,lv6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粗点的可以用坏cpu专业户,lv6

打错字了,是坏CPU专业户

网友C:
盖上白布 抬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盖上白布 抬走。

这样的单CPU,发现短路多,感觉cpu挂了

网友:
抬走 下一个。

网友:
遇到这样的电脑亏

网友D:
不值得修!太费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值得修!太费时了。

嗯嗯

网友:
能不能加电?

网友:
不能。烧鸡都是短路

网友E:
cpu阻值很低,5欧都正常,但是不能是1以内,但是5欧足够触发凤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阻值很低,5欧都正常,但是不能是1以内,但是5欧足够触发凤鸣了

直接显示0了

网友:
不能了,客户进水开不了

网友:
都短路了还修啥啊

网友:
你用蜂鸣档?用错档位了吧,CPU和显卡电感对地二极体值本来就很低呀

网友:
cpu gpu内存全挂

网友:
1060显卡核心供电0.2欧,显存供电20以上,你说想不想

网友:
图上除了你圈起来的电感,其他电感一个短路都不行,反倒你圈起来的恰恰都是阻值都是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