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官网的bios大一点怎么改

楼主(2022-06-16):
大家都知道华硕主板官网上下载的bios都是大一点的 我下载一块PRIME-B250M-J的 原来的是8192kb ,下载下来是8194kb  是CAP后缀 然后我用hxd把bios前面的2kb去掉了两个容量一样大了,第一行是FF第二行也是5AA5F0   ,为什么就不亮呢风扇转一下又停,然后我刷了别人改的就亮机。是哪里没改对吗。

网友A:
建议你换个可以自动转换格式的编程器

网友:
都是直接刷的

网友B:
RT809H直接刷可以亮吗。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换个可以自动转换格式的编程器

我点的是直接保存,还是cap文件,是不是要改成bin才行

网友:
809应该直接可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809H直接刷可以亮吗。没试过

可以的,直接刷就可以了

网友C:
809直接刷 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809直接刷 就可以

好的,谢谢。不过我改了文件另存为的时候 改成bin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809H直接刷可以亮吗。没试过

自动转换的,直接刷就行这个编程器

网友:
直接上编程器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