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焊盘断线,除了用漆包线,可以

楼主(2022-06-16):
Ec焊盘断线,除了用漆包线,可以只用焊锡丝补吗?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相当好。能不能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A:
不行,除非引脚与新刮的连接点很近,才能把焊锡拉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除非引脚与新刮的连接点很近,才能把焊锡拉过去

使用机箱开关线,拨出来的细丝能否补上?

网友B:
不管用什么线 只要焊接好引脚到焊盘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用什么线 只要焊接好引脚到焊盘就可以了

有道理

网友C:
你这条断线完全可以在外面焊接啊,断线不是走到外面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条断线完全可以在外面焊接啊,断线不是走到外面了么,

断了一条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