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插着电,有电流,但却只显示电池图标?从何查起,哪什么信号?

楼主(2022-06-16):
华硕 A456L 像这种故障,要怎么修,第一次碰到这么奇葩!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电流检测信号是不开路了

网友:
这是认到电池没充电,电流也是主板工作的电流,没有充电的电流,查充电

网友:
明显不充电,

网友:
这个电流不代表电池在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