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V40A开关电源心惊肉跳的

楼主(2022-06-16):
一个5V40A开关电源,494芯片的,带负载就无输出了。明显的初级滤波大电容鼓包了,换上同参数的电容,上电主变压器异响,保险冒火星炸了,吓我一跳。
看了下拆下来的电容参数一致啊,难道电容有问题?
换保险检查一遍后,又换了一个电容后不敢上电了,乖乖去买了个200w的灯泡,2.5元,串进去后上电,电源指示灯亮了,但灯泡也微亮,过了会不知道哪发出的声音啪啪响,还挺大声,吓得赶紧断电,仔细检查后发现问题,绝对是坑,电路和元器件都是坑。

网友A:
两块板子一个是创联的,一个是其他牌子的,两电源设计丝印和原件参数一模一样,以至于用来参考维修,一时疏忽大意了。

网友:
这个的已修好,494坏了更换后正常,顺便换了几个小电容,300多付的主电容没有接着用,实际容量120u左右。
这种电源用久了大多数故障是高负载时电压变低,平时怎么测试都正常,手头几十个,看起来很新扔了可惜,修修还能赚票子。

网友:
修电源串灯泡常识,我有一次 滋地一声一家烟

网友B:
这电源,也就值个运费钱吧

网友:
正常来说7500很少坏,不过修这种东西最好有电桥,电容有新零件直接代换也可以。如果有多,画个图出来以后备用最简单。最怕的就是修台机电压,那个4环小电阻,太小了,环看清楚,不知道大小,没有办法接着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也就值个运费钱吧

淘宝几十块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也就值个运费钱吧

质量好的也不便宜,手上几十个,修修补补又一年啊

网友:
用心了,辛苦了,收藏备用,谢谢了

网友:
维修还是用电好电容,红宝石,黑金刚,也贵不了多少

网友C:
如果爆过电容顺便把339也换掉,494一般没坏,坏339的比较多

网友D:
串一个灯泡就不会炸?什么原理

网友:
修电源确实不好弄,搞不好就炸!

网友:
两个月前改装S350没串灯泡,也炸了一次,屋里比太阳直照还亮,还噼里啪啦的,主板上连接功率三极管的铜箔都烧断五六厘米,惨不忍睹,附近的电阻二极管死伤一大片,桥堆也击穿了。后来用家里买来备用的取暖器的发热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串一个灯泡就不会炸?什么原理

严重故障时电源相当于短路,串联灯泡有分压限流的运用,电压直接加载在灯泡两端,此时灯泡就很亮很亮了,从而避免电源严重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块板子一个是创联的,一个是其他牌子的,两电源设计丝印和原件参数一模一样,以至于用来参考维修,一时疏忽大意了。

下边为维修电源,主滤波位置电压是300多付,拆下测量容量120u左右,不是标识的250v470u,第一次测量容量一百多想着电容坏的透透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爆过电容顺便把339也换掉,494一般没坏,坏339的比较多

这个是494 问题,不带负载正常,一带负载供电偏低,494的12脚9V左右(正常28V),2脚偏低,驱动二极管集电级6V(正常1.8左右),周围换了一片,最后更换494后正常。

网友:
只要300v电容鼓包必须更换,测量整流桥,芯片以及功率管子,我搞冒烟过好几个

网友:
大电容一看就是个杂牌货,容量标识不可信。那两个TL电容更靠谱点。检测一下容量,再更换。同时检查均压电阻是否变质,保险丝,整流桥,开关管,开关管加速电容是否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494 问题,不带负载正常,一带负载供电偏低,494的12脚9V左右(正常28V),2脚偏低,驱动二极管集电级6V(正常1.8左右),周围换了一片,最后更换494后正常。

恩,受教了,我改Atx为可调,我换过两个都是LM339损坏,绿线待机正常,短接开机没电压,494和7500的12脚电压都是12.5伏,更换Lm339正常可调。因为两个电源都爆过大电容。可以跟这个有关

网友:
串灯泡常识,我有一次 滋地一声一家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