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想知道这种电源的修复率高吗?

楼主(2022-06-16):
戴尔服务器电压,坏的,咸鱼淘来想了解一下电源的结构,拆开一看蒙圈了,体积很小,结构也搞不清楚,正面有插件有贴片,背面是插件,空间很小,根本看不到正面贴片电路的走向,找故障点连表笔都插不进去,带电测试不是坏件测试几回也坏了。。

网友:
开关电源哦,是双管半桥还是四管全桥的?

网友:
不懂什么是半桥,什么是全桥。。。

网友:
台达代工的电源,比较难修。

网友A:
是电源都可以修,主要看有没有修的价值!我修过一些电源,发帖的是一个HP电源!元件都是拉进去最后焊上的!想办法就是了!

网友:
难修的是一些进口电源,芯片坏了找不到同型号的,并且资料查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电源都可以修,主要看有没有修的价值!我修过一些电源,发帖的是一个HP电源!元件都是拉进去最后焊上的!想办法就是了!

我发过的贴链接发个

网友:
芯片不打磨,能查到芯片手册的话还是有较高的修复率的

网友:
一般都可以修的

网友:
电源理论上讲应该是修复率最好的设备,因为都是分立元件搭建,因为是模电,大部分也没有什么单片机,也没有程序限制,不过复杂的多层板的,没图纸还是有一些难度,对模电功底要求比较高

网友B:
都能修,对于高手来说,没有修不好的 只有值不值得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能修,对于高手来说,没有修不好的 只有值不值得修的。

是的,我最近还想去学热水器了,前几天我家燃气热水器坏了,找人来修,那个人上来就说主板坏了,换主板要等几天,估计要500多,如果换个新的旧机器低一百,还补他1200。。当时就后悔入错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过的贴链接发个

希望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能修,对于高手来说,没有修不好的 只有值不值得修的。

你这话有点托大了,不是什么电源的可以修复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