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87-k 1.05 开机重启一两次就停了

楼主(2022-06-16):
华硕z87-k 1.05 客户寄修主板。开机有时可以点亮,有时不行,测试多次后直接不亮了,都是重启反复,或者是风扇一直转就是不亮机,测试电压都正常,好吧刷bios 刷好后开机正常点亮 ,以为好了,重启试试哦喔又开不起了,跟之前故障一样,好吧在刷一个BIOS,又点亮了 重启又不行,排除BIOS本身问题,可能是BIOS到桥或者其他地方线路问题,测量BIOS芯片六个脚连接的元器件,第一脚 连到O3RN3  0欧姆电阻,测量 电阻56脚有阻值,有问题哦,换上一个0欧姆电阻,也懒得测试其他东西了,上电开机,正常使用 重启也正常了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来着,

网友:
华硕的排阻我们的爱

网友:
华硕的排阻我们的最爱

网友:
有图纸慢慢查吧

网友:
华硕主板电阻故障问题太多了

网友:
华硕的排阻,远近闻名。

网友:
过来学习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经验这种问题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