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88不认内存维修一例

楼主(2022-06-16):
收一台Dell 5488  嘀嘀两声响 。都说是不过内存  。换内存刷BIOS都一样。于是给客户报了CPU。找了一块A1466。拆了U装上去。居然还是两声响。这就尴尬了。仔细量条件。供电是有的。槽子也不象有空焊的样子。再说有两根槽子呢。量SM总线。一根1600。另一根没有值 。它是从CPU经一个双MOS管过来的。双MOS位置还是有值的。判定PCB上有断线。
本来不想飞长线。想找找具体断在哪里。结果仔细看了半天。表面也没有找到断痕。估计是断在PCB里面了。只能跑长途了。

我的她,她的他 + 5 + 5 精品文章

网友:
快修多了不想查条件了,

网友:
建议把原机的CPU换回去

网友:
倒费劲了.手法很硬

网友:
原机cpu估计是好滴,客户被你宰了一刀

网友:
赚了一波

网友:
干得漂亮,1200到手

网友:
老师又发帖了!

网友:
线这么细不细 是我就飞个8平方的线

网友:
这么晚还不睡觉

网友:
高手换cpu都是轻描淡写的描述,飞条线就修好了是吧!

网友A:
不过内存首查内存工作条件和总线复位及地址线对地阻值,你这波操作有点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内存首查内存工作条件和总线复位及地址线对地阻值,你这波操作有点猛

:lol:lol

网友:
插个内存假负载,快速排查下内存这块的工作条件和阻值,先换cpu太折腾了

网友:
一般人看到内存座密密麻麻的脚也头疼吧,怕麻烦大概排查下电压

网友:
不直接干CPU 都不会想仔细的去查

网友:
这样收入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