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centre A10 520-24AST 按开机键无反应

楼主(2022-06-17):
昨天修一台联想的一体机,型号是Ideacentre A10 520-24AST,主板型号LA-E883P。故障现象是按开机键没有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拆开后目测发现PL302外观有部份变色,插电5 秒后触摸有高温感。经检查,发现背面的PQ301、PQ302已经损坏,造成20V短路。现在的问题是PQ301芯片的资料网上已经查到,这个PQ302按丝印信息死活是找不到相关的资料,不知道有哪位老师知道的提点一下,非常感谢!实图如下:

网友A:
这有啥好找的   料板拆两个N沟mos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啥好找的   料板拆两个N沟mos直接换

水平不够,只能找原型号保险一点

网友B:
CPU 供电的地方拆了两个装上就行了啊

网友C:
应该是BSC0906NS,N-MOS,不知道哪个厂产的,不行你就用英飞凌的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供电的地方拆了两个装上就行了啊

因为是非专业维修,找了一下手头上的板子还没这种大小的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BSC0906NS,N-MOS,不知道哪个厂产的,不行你就用英飞凌的换

谢谢,我再查查。

网友D:
笔记本料板上很多这种N沟道MOS管,找大小一样的换上去就行,不用原型号,无风险。如换了没好,请检查别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想知道这种是不是一定要同型号的,很多都是这么个电路,条件都几乎一样,但用的管子各家不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料板上很多这种N沟道MOS管,找大小一样的换上去就行,不用原型号,无风险。如换了没好,请检查别的问 ...

谢谢指点,手上台式主板多,笔记本修得少。

网友F:
打开电路图和点位图一看就知道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打开电路图和点位图一看就知道芯片型号

手上没有图纸呀

网友:
鑫智造上看看

网友F:
鑫智造上面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谢谢指点,手上台式主板多,笔记本修得少。

现在修主板不划算了,二手同行120左右,修主板浪费时间,我都不修了,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鑫智造上面看看

看过了,对不上,我还是代换吧,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修主板不划算了,二手同行120左右,修主板浪费时间,我都不修了,太麻烦了

你们高手是看不上啦,我们还得慢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