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万用表中的二极管档属于什么原理

楼主(2022-06-17):
就是怎么说呢,我这边参加一个维修主板的一种比赛,就是说给你原理图,去寻找故障点修好。
因为需要3个小时寻找15块 ‘功能板’ 的故障点所在,平常靠测电压结合自己经验去寻找问题,示波器也没时间用。
就是二极管档位可以测元器件的好坏嘛,具体是一种什么方式,那些断路 短路 开路,在主板上如何体现出来的。
滤波电容要是损坏,会有啥后果呢?
还有,测主板故障问题有什么技巧嘛?

网友:
当电阻来测吧

网友:
我看书了解的二极管档显示的是万用表的2.8v电压通过二极管之后的电压数值

网友:
普通二极管600mV左右,肖特基二极管500mV以下吧大概,说的不对欢迎大佬们批评指正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