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态硬盘维修总结

楼主(2022-06-17):
近几年固态硬盘使用客户越来越多,市场上各类品牌层出不穷,sata价格也越来越亲民,其实高速pcie nvme价格还是比较贵的,市场上遇到的固态硬盘问题基本上为供电问题,主控问题,和颗粒问题,属于比较小众维修单元一般遇到基本修复不好,首先,电源问题,电压短路基本上都是直接把主控烧掉,或者flash颗粒,主控市场基本没有全新买到或者没有,即使能买到价格和全新的的一个新固态硬盘基本上差不多,客户基本上放弃,其次,如果客户同意修复基本上都是需要里面的资料,如果电源问题基本上数据恢复成功率大些,但是主控损坏除非原厂更换重新刷固件基本上换了没用,颗粒损坏任意一颗短路谁也无法恢复,所以固态硬盘恢复数据价格较高。

网友A:
题目太大,内容太少。

网友:
固态的技术还是太少了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题目太大,内容太少。

后续在写点实际案例

网友B:
固态硬盘如果其中一个颗粒损坏 数据有没有恢复的可能?如果固件在主控里面 主控坏了 是用什么技术手段恢复数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态硬盘如果其中一个颗粒损坏 数据有没有恢复的可能?如果固件在主控里面 主控坏了 是用什么技术手段恢复 ...

如果其中一颗颗粒坏到几率大些,如果短路不认颗粒基本上无法恢复,主控坏了只能用原厂软件和治具配套和专业固件组合使用恢复,所以外面维修店恢复的几率很小而且基本上不接固态硬盘恢复,如果详细了解可以wx详聊,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网友:
固件问题居多,需要恢复数据的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