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20708g风扇不转

楼主(2022-06-17):
显卡可以点亮,驱动也正常 风扇就是死活不转,开机的时候也不转 供电量了正常 把它的风扇拿到其他显卡上测试是好的,换个其他风扇上去就能转了 好神奇!是它两个不匹配麽??求助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指点一二  从哪里下手??感谢!

网友A:
换一个解决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解决了就行

呃 问题是没有一模一样的改不上去,用不了 而且我想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B:
量下主板风扇哪里几个针脚 和其他的是一样的电压和组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下主板风扇哪里几个针脚 和其他的是一样的电压和组织吗

量过了都是正常的,而且今天下午怀疑是设置问题,又去技嘉官网上下了个调显卡的软件 也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下主板风扇哪里几个针脚 和其他的是一样的电压和组织吗

四个角 一个接地 一个12v  一个侦测转速的  一个温控0.9度是正常的  直接无从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