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这个监控电源7脚芯片被打磨了

楼主(2022-06-17):
朋友们这个监控电源7脚芯片被打磨了,请问一下是什么型号?

网友:
整个电源6元一个,研究它干啥

网友:
这个是监控电源,7脚芯片56脚接地,23脚接47uF电容,2脚接电容正,3脚接电容负,1脚接光耦,4脚接6.2兆欧启动电阻,
7脚接310伏。主要是想知道芯片型号,以后可以在其他的电源上有维修价值。

网友:
UC3842AN 。KA3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