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pro-13 2019 遇到一个非常诡异的故障 求助大家

楼主(2022-06-17):
如题  机器最开始拿到手的故障是时亮机时不亮  开十几次会亮一次  同时会花屏  最开始考虑内存或者cpu   重植过cpu以后稳定亮机  依然会花屏  在bios页面不会花 一旦加载系统就会花   之后把内存颗粒全部代换一遍  故障依旧。排除所有外设  开机小板   bios程序  包括外接依然会花屏。修到这里  只能更换cpu了   最绝望的是更换过之后故障依旧…中间还发现  单独用电池开机的话  症状会缓解  花的没有那么厉害  或者有时候不会花  会死机。到此  完全没了思路  所有供电打过波形 没有什么异常  所有外设  包括屏幕都可以排除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台机器  或者同样的问题。

网友A:
这个机器我也遇到过,后面放弃了

网友B:
看起来像显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显卡有问题

AMD的cpu   只有一个单cpu  没有独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也遇到过,后面放弃了

跟我这个故障表现一样吗   我在闲鱼也看到了一台相似故障的   怀疑是通病

网友D:
这个应该是CPU故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CPU故障吧

cpu更换过了  故障依旧

网友C:
单独用电池开机会变成这种花屏  伴随着死机   不管用电源还是用电池   bios界面一切正常

网友:
进pe也一样

网友E:
有没有考虑过CPU周边的电容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考虑过CPU周边的电容之类的,

滤波不良基本也可以排除  我自己加了几个电容上去  没用  包括cpu主供电芯片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我这个故障表现一样吗   我在闲鱼也看到了一台相似故障的   怀疑是通病

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嗯  这种花屏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排查方法   只能排除法了  打算订个EC赌一把

网友F:
我也遇到了   后来换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了   后来换板子了

表现也是一模一样吗   看来真的有通病的嫌疑

网友G:
BIOS问题的,这机器还很挑BIOS,有时候刷同板号的还点不亮!

网友:
上个星期我定了三个cpu 三台机子 结果是现在还没保本  现在回想起来 就是没事找事干 还被客户天天催 最后客户也得罪了

网友H:
这个机器设计不行、好多花屏的、温度特别高、我感觉板层出问题了、之前遇到两个都快过保了、给售后处理了、

网友:
垃圾本本,这故障确实不好修

网友:
小白也遇过呢种问题,知道难修,叫客户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用示波器试一下

网友I:
不考虑给显存打打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考虑给显存打打阻值?

内存阻值打过的  四十多   很正常

网友:
所有主供电都看过波形  没有什么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BIOS问题的,这机器还很挑BIOS,有时候刷同板号的还点不亮!

bios也刷了好几个  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器设计不行、好多花屏的、温度特别高、我感觉板层出问题了、之前遇到两个都快过保了、给售后处理了、

单独用电池开机偶尔会蓝屏  蓝屏代码指向还是内存……我在想会不会还是内存颗粒的问题  我是四颗四颗代换的  但是如果它有多颗坏掉的话   我这样就会造成误判   但是这种概率很小啊

网友J:
给你个A B BIOS试试,要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J:
给你个A B BIOS试试,要不要

是屏蔽一半内存的吗   可以发我试试

网友K:
把屏线拆了 外接试试会不会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屏蔽一半内存的吗   可以发我试试

加你直接发给你,工厂给的,以前修这个就bios坏的多

网友L:
这种我上次换屏也遇到过,这个笔记本特别挑屏。就算是兼容屏换上去进系统也不亮,等重装系统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把屏线拆了 外接试试会不会花屏

试过的  一样会花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我上次换屏也遇到过,这个笔记本特别挑屏。就算是兼容屏换上去进系统也不亮,等重装系统才行

不接屏幕外接也会花   在pe下都会花屏加卡死

网友:
看到AMD的CPU我就知道没那么好搞,AMD的稀奇古怪的问题碰到好多了

网友M:
换过屏线就是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换过屏线就是CPU的问题

cpu换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N:
请移除电池,摄像头连线以及小板开机测试

网友O:
我的也是花屏换了原装屏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请移除电池,摄像头连线以及小板开机测试

这些都排除过的  单主板第一次开机是可以自动上电的   这时候外接都会花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的也是花屏换了原装屏线好了

可惜这个它外接都会花屏

网友:
这么神奇。

网友:
上次我一台类似这个问题,也是战斗了半天....最终换主板搞定....

网友:
cpu  到屏接口的信号线对地阻值有无异常

网友:
电阻阻值有无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的cpu   只有一个单cpu  没有独显的

楼主?锐龙cpu的吗?,帮我测一下各个电感待机电压吧,谢谢。我这有个不触发,不知道有哪些待机条件

网友:
这种不好搞不定时花屏

网友:
PCB不良可能性大。也有可能是内存电压不稳

网友:
管扔了,这修的这么多

网友P:
最后呢?解决了没有?

网友Q:
修过一个,内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Q:
修过一个,内存问题

嗯嗯  确定了  还是内存颗粒的问题  我是四颗四颗代换的   送过来之前同行自己吹过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最后呢?解决了没有?

解决了  还是颗粒的问题  是我排查方法有问题  送过来之前同行自己吹过内存  没有办法八个颗粒一起换掉才造成误判

网友:
后续    解决了   感谢大家出的主意   特别谢谢某位朋友的单通道bios

网友:
总结一下  排查方法有问题  没有考虑到多颗颗粒不良   送修之前同行吹过内存  这种灌黑胶的非常容易爆锡   另外用电池开机花屏症状会缓解或者不花  应该是cpu降频

网友C:
一共八个颗粒  先入为主觉得其中只会有一颗出问题

导致走了非常多的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共八个颗粒  先入为主觉得其中只会有一颗出问题导致走了非常多的弯路

兄弟你那个单通道bios 能不能给我一份 ,微信  fixnothing

网友:
这个机器设计不行、好多花屏的、温度特别高、我感觉板层出问题了、之前遇到两个都快过保了、给售后处理了

网友:
楼主,我也有一台这款机器,也是花屏,能否给我发个BIOS,谢谢。微信:13366313262

网友:
亮机的时候用软件跑跑内存测试看有无异常,内存没问题应该就还是CPU

网友(2022-07-20):
忘了 把bios也上传一下。。。。。。

网友(2022-09-27):
引用 网友R:
感谢提供的BIOS ,开机花屏刷B通道的BIOS 好了

AB通道怎么区分

网友S:
我的故障现象和你们一样,屏蔽了AB后机器黑屏了。知道怎么分AB了,UD1-UD4 是A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的故障现象和你们一样,屏蔽了AB后机器黑屏了。知道怎么分AB了,UD1-UD4 是A

DU1 DU2 DU3 DU4 是A通道 ,DU5 DU6 DU7 DU8 是B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给你个A B BIOS试试,要不要

老哥 能分享下ab bios吗 遇到台 开机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T:
你好 可否发个单通道BIOS给我,我的也花了想确定哪个通道的内存出了问题。

兄弟 也发一个给我

网友:
我也修到一台。进系统卡。偶尔花瓶(屏幕内部小绿屏· 全屏绿)   。不好修怀疑cpu 。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给你个A B BIOS试试,要不要

兄弟,求一个A BIOS谢谢了,我就是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给你个A B BIOS试试,要不要

兄弟,方便发一份a面的bios给我嘛,非常感谢!邮箱1062272909@qq.com

网友:
楼主我和你的机器型号一样的,求一个a版本的bios,太感谢了,我的机器就是一个问题,邮箱1062272909@qq.com

网友(2022-10-29):
我也来说说我的故障,有时开机正常,有时触发后开机灯亮,但电流不动。不动的时候上电允许信号被拉低为0V,换过EC和断上电跳变信号后端,故障不变,没头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独用电池开机会变成这种花屏  伴随着死机   不管用电源还是用电池   bios界面一切正常

换的什么型号的内存颗粒,有可能内存颗粒不支持

网友S:
我刷了楼主发的屏蔽ABBIOS,都是黑屏,难道我AB通道的内存都有问题吗?

网友U:
引用 网友S:
小新问题太多了,老板能给个屏蔽内存的BIOS吗?13488580335

又没有内存插槽,你屏蔽内存有啥意义呢!?不过可以分别屏蔽A或B通道的内存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U:
又没有内存插槽,你屏蔽内存有啥意义呢!?不过可以分别屏蔽A或B通道的内存测试

我问的就是屏蔽内存通道的BIOS,已经修好了

网友:
A B都黑屏

网友(2022-12-01):
遇到两台这个机器都是能进系统,有时会死机,有时蓝屏,有时死机还有花屏的情况,出故障时间也不定,有时要十来分钟,有时系统都进不了。现在手上又来了一台,这样故障的,不想浪费时间准备放弃了,板载CPU或供电或板层可能性最大,内存可能性较小,AMD CPU果然还是不稳定!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给你个A B BIOS试试,要不要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2023-01-08):
遇到过同款、故障一样、直接报换u、还好当时客户没同意、同意就踩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刷了楼主发的屏蔽ABBIOS,都是黑屏,难道我AB通道的内存都有问题吗?

我也是刷了 A  或B机器也是不亮机。兄弟后来你的是怎么好的

网友:
我在想 这种花屏是核显出问题这样花 。还是显存出问题这样花。 你CPU也换了 内存颗粒也换了  这说明原器件是OK的 那说是板子线路问题了。会不会有断线的情况出现。

网友:
不定时掉电会不会跟bios有关,也是这款,通病真多

网友:
我特么的今天也碰到过一台。刚开始拿来的时候黑屏。然后我拔了电池好了。再装上开机又是黑屏。现在电流跳1.2不亮。开始我特么以为捡钱了。。造孽了。。。。

网友:
这个本问题真多

网友(2023-02-22):
我这个也是一样 主板都换了哈哈 还是一样

网友:
换屏线看看会不会好

网友V:
能分享一下AB通道的BIOS吗?邮箱 786536943@qq.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V:
能分享一下AB通道的BIOS吗?邮箱

我上传了 你直接下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传了 你直接下载就行

在哪儿啊?老板儿

网友(2023-05-04):
BIOS能分享下吗 我换个处理器不跑嘛了 不知道内存是不是虚了

网友(2023-06-09):
单刷  A B版  BIOS都好使     刷综合16G的BIOS  进BIOS 正常    进pe花屏   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器设计不行、好多花屏的、温度特别高、我感觉板层出问题了、之前遇到两个都快过保了、给售后处理了、

刚遇到同样的故障

网友: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2023-08-11):
遇到一样问题了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