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DA0R33MB6F1 F 不触发

楼主(2022-06-17):
   同行送来一台HP G4不触发的机子,拆掉电池一样不触发。拆机主板没有动过,先量了一下CMOS电池电压只有0.9.电压太低更换一个还是不行。测量3V 5V没有,这个机子是触发之后才有3V和5V,按下开关瞬间有3V和5V然后马上掉下去。这个G4掉电的问题很多,也不好修。先量了一下各大电感的阻值基本上都是正常的。刷个EC BIOS还是老样子,因为没有示波器,只能老实查时序了,先查EC, +3VPCU LID_EC# 3920_RST# ACIN这几个静态条件都是好的,那就再查触发后的时序,NBSWON1#高低高 DNBSWON#1(PWRBTN#)高低高 RSMRST# 低高然后掉电,这个信号既然有运作,说明EC坏的可能性不大,那就查PCH的条件,先查RTC吧RTC_RST# SRTC_RST#,RTC_RST#这个电压3V正常,SRTC_RST#这个只有1.5V明显不对,查图纸只有一个C860滤波电容 ,拆掉这个电容电压有3V了,按下开关开机了。用万用表量测此电容没有短路。维修到此结束,希望同行们碰到此型号不触发的,可以先查一下此信号,以免走弯路。

网友:
是漏电了吗?

网友:
应该是的。

网友(2022-07-23):
有图片都好了,小白不知道在哪,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ec待机,桥待机,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