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4000u 板号ux310uv rev 2.0 疑似通病

楼主(2022-06-17):
故障现象是。。时能触发时不能触发。。待机正常 ,后排查发现rn3011排阻 lid#和 pwr_sw#偏低    加焊无效 直接从料板上拆了103排阻 换上就正常了

我的她,她的他 + 5 + 5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ASUS LID 上的排阻不光这个机器。还有好几个机器都有这个毛病。

网友:
ps  如若有人已发这类故障 请管理员直接删除此贴

网友:
有可能是通病吧

网友:
确实是通病了我有一台也是这个  开不了机  拆下电池后自动开机  显示红屏就自动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