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堡垒 FX86F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2-06-17):
接到一台飞行堡垒FX86F二修机  故障是不触发上家说换过3.3V 5v 电源芯片 拆机检测 发现待机3.3V  5V 南桥1.0V 正常  根据华硕的维修经验 一般华硕的待机电压是出来瞬间读取BIOS内的EC 配置信息之后就会关闭待机 等待按键触发  但是我这测测试发现待机电压一直处于开启状态

   按照图纸查找3.3V 5V开启信号来自VSUS_ON

搜索VSUS_ON 发现信号是EC 19脚发出经过 SP3009  断开 SP3009  测量EC  19脚 通电状态下一直处于高电平状态  直接换了一个EC(IT8987E) 故障依旧  怀疑是否是EC 工作状态不满足没有工作  查了一圈EC 外围没有发现异常 把BIOS 到EC 的SPI 总线测量了一圈  均正常没发现异常 按开机键也不能触发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换了一个南桥看下情况 换上确定良好的南桥 依然风平浪静 维修顿时陷入僵局
眼看时间不早了 都晚上九点了 肚子也饿的不行了 该下班了  。。。。。。

第二天一早 上班看着维修台上放着昨天半下午没修出来的机器 有点头疼 工作都没有积极性  没办法生活所迫 硬着头皮上  昨天已经把想到的可能的信号 和可能南桥和芯片都换了 今天只有一步一步的按照信号查找吧 直接测量PM_RSMRST  PM_PWRBTN  发现不对呀这两个信号怎么都有?难道这机器还开机自动上电?  赶紧转头过来测试内存供电 通电瞬间 发现上电瞬间 内存供电出来了零点几秒  继续测量 VCCIO  VCCSA  通电瞬间均是瞬间出现就掉电了  唯独没有CPU 供电。。。。。。
修了大半天原来是 不出CPU 供电 掉电啊   怪我可调电源表太垃圾没反应过来啊(30V30A的数显电源 电流只能看到小数点后一位。。。)
接着又查CPU 供电条件  直接查CPU 电源芯片 SCLK  SDA 发现不光是没信号 直接没电压   测量总线上拉电压1.05V为零 阻值150左右。万幸 总算有点眉目算是找到故障现象了 (这一步基本就能排除CPU 坏的可能行了)
向上查得知1.05V来自Q9106  测量Q9106 3脚电压1.05V 测量Q9106 1脚电压0V  原来是Q9106没有导通  接着测量Q9106 1脚电压来源  Q9102 的3脚  12VSUS 也是0V
继续啊向上查找12VSUS来自待机电源的泵电压升压 直接测量JP8107  发现有5V  ????? 怎么Q9102那边是0v这边是5V难道有断线?  但是这个5V 也不对啊这升压电路没工作  这里是泵电源升压 +5VO的三倍升压 理论上应该是15V就算是有负载 压降实际应该也是在10V 以上才对 这里肯定还有问题 测量发现+5VO 电压5V 正常 泵电源驱动VCLK  0V  原来是泵电源没驱动
查阅图纸得出泵电源VCLK 来自待机芯片19脚  担心是否会是后面又元器件短路拉低了VCLK  遂断开线路测量19脚 依然没有 VCLK 输出  怀疑是电源芯片不良  更换确定是好的芯片上去 依然不出VCLK
无奈只有查找芯片资料介绍
因为图纸更板号不是完全匹配  图纸上上51225C  板子上用的是RT6575B   查到RT6575B  关于VCLK 的介绍英文的上翻译
  大概意思就是VCLK 是一个260Khz 的脉冲信号 当EN1 为高是油 BYP1 驱动   3.3V  5V 都工作的EN1必然为高 那么大概率问题就出在BYP1
查看芯片框图 原来VCLK 泵电源驱动振荡器的电源就是直通BYP1的  那么BYP1 这个电源又是来自哪里呢?
查看芯片典型图 原来BYP1 是直连5V输出的   所以 这个芯片BYP1 这个引脚应该有个5V 电压才对
BYP1 是芯片的14脚  回到图纸上14脚是VO1 也是通过JP8104接到了5V 上面 那么 两相对照不谋而合 了

测量芯片14脚VO1 果然为0V    没有电压  在测量JP8104 电压5V正常那么  肯定又是JP8104到芯片有断线了 查看线路发现进入了CMOS 电池坐座子下面去了  拆掉CMOS电池座发现问题  原来是进液腐蚀了
刮开腐蚀发现断了两根线 左边就是待机芯片14脚的VO1 5V  右边是12VSUS  也说明了为什么 PJ8107 那边有5V  Q9102 3脚却是0V

至此 补线 修复

 会员324539300鑫豆2025-8-13 20:24
 会员890768300鑫豆2025-7-26 22:35
 会员1141486300鑫豆2025-7-23 18:07
 会员599504300鑫豆2025-7-11 14:55
 会员538058300鑫豆2025-7-1 17:08

网友:
我去 ,挺强的

网友:
有图有过程,给个精华帖

网友:
修的蛮好。厉害厉害

网友:
是真滴牛逼   这种研究精神

网友:
厉害厉害。思路清晰

网友:
学一学,受益了。

网友:
这个理论扎实了啊

网友:
太厉害了,想你学习

网友:
是真滴牛逼   这种研究精神,谢谢谢谢

网友:
这高手   心细   耗费不少时间

网友A:
新款笔记本电脑上电时序改名了,感觉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网友:
楼主终于刨到祖坟了

网友:
这贴修的漂亮

网友:
虽然走了弯路但是楼主技术过硬还是修好了。

网友:
电脑端给你加分,写的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款笔记本电脑上电时序改名了,感觉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是的  走了不少弯路 一半的时间都是在当不触发维修 最后当不出CPU 供电维修 十分钟就修好了    方向很重要

网友:
坠机堡垒 实至名归。

网友:
过程复杂,楼主辛苦了,

网友:
向楼主学些,我也早日练成

网友:
来学习的 ,,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走了不少弯路 一半的时间都是在当不触发维修 最后当不出CPU 供电维修 十分钟就修好了    方向很重要

维修关键是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
确实厉害 大佬 学习了

网友:
有图有过程,技术杠杠的

网友:
维修还是要一丝不苟查时序

网友:
真是理论扎实了 通过 一个信号把故障找出来搞定了

网友C:
兄弟   查CPU 供电条件  直接查CPU 电源芯片 SCLK  SDA?  为什么你直接奔 这2个信号呢   请赐教 ,我自己习惯都是  供电   复位 这些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   查CPU 供电条件  直接查CPU 电源芯片 SCLK  SDA?  为什么你直接奔 这2个信号呢   请赐教 ,我自己 ...

因为不出CPU 供电  常规故障率比较高的就是  CPU 没发出SCLK 和SDA 让CPU 供电芯片输出  CPU 核心供电  我习惯的流程就是只差CPU 供电的时候去查SCLK和SDA 如果没信号 直接换先换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不出CPU 供电  常规故障率比较高的就是  CPU 没发出SCLK 和SDA 让CPU 供电芯片输出  CPU 核心供电   ...

多谢赐教   学了一招

网友:
非常厉害,值得学习

网友:
这种故障没耐心修不到

网友D:
进水的最怕提前清洗,还不如不清洗,越清洗越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的最怕提前清洗,还不如不清洗,越清洗越费劲

前面维修的清理了  后面维修 哪些地方进过水 不能第一时间检查

网友:
菜鸟就看看  哎 努力学习

网友:
思路很清晰的说

网友:
生活所迫,这话说得真精辟,

网友:
大写的两个字,牛       逼          ~~~~

网友:
小毛病也累死人!

网友E:
飞行堡垒图纸怎么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行堡垒图纸怎么搞的

找置信点图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维修过程+理论分晰太牛了  佩服!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楼主所说,维修方向很重要。

网友:
看这排版就绝对的高手了

网友:
厉害比我牛多了。

网友:
楼主真细心。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大神,思路清晰,宝贵经验

网友:
此贴修的漂亮

网友F:
华硕的点位图有时候打开 显示不全面而且 很卡,, ,,   有时候比较老的点位图不会,, 是怎么回事呀 有人知道吗    还是电脑配置低了???

网友:
这种研究精神,谢谢谢谢

网友:
修机器装备还是得用好的啊,不然误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华硕的点位图有时候打开 显示不全面而且 很卡,, ,,   有时候比较老的点位图不会,, 是怎么回事呀 有人 ...

换个版本的软件

网友:
是的 这种故障  很具有欺骗性。 以前几台没修好的 可能跟这故障一样   学习了

网友:
这个修出来不容易

网友:
希望下次能遇到一样的机器

网友:
可以啊    技术很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不出CPU 供电  常规故障率比较高的就是  CPU 没发出SCLK 和SDA 让CPU 供电芯片输出  CPU 核心供电   ...

太羡慕了,换CPU这么随意。技术是真的厉害。

网友:
ASUS机器  LZ心真细

网友:
不错,我也学习了,以后遇到这样有思路

网友:
那里能找得到啊  介绍一个!!!!来下载

网友G:
还不赶紧去换一个好点的可调电源,多修几台机就到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不赶紧去换一个好点的可调电源,多修几台机就到手了

电源一般够用了  还有一台30V5A 和30v10A的

网友:
这个机器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维修过一些BIOS坏的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图纸,一般都只有点位图

网友:
厉害,技术刚刚滴

网友:
理论扎实,(现在维修 都是从后面维修,直接测试 cpu供电内存供电就好了。用示波器修更快)

网友:
讲解清楚  学习下

网友:
分析的不错,写的很详细

网友:
过程复杂,楼主辛苦

网友:
厉害,现在还能静下来,研究技术的不多 了,现在都是挣快钱了

网友:
文案和技术都没得说 加分

网友:
耗费不少时间

网友:
还是有耐心。

网友:
LZ真细心 多少粗心点都发现不了

网友:
这个机子我碰到过,有待机,刷了BIOS就OK,待机自然没有了

网友:
高手是怎么练成

网友:
前天修到FX505。0.95V不出待机跳

网友:
感谢分享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网友:
接到一台飞行堡垒FX86F二修机  故障是不触发上家说换过3.3V 5v 电源芯片 拆机检测 发现待机3.3V  5V 南桥1.0V 正常  根据华硕的维修经验 一般华硕的待机电压是出来瞬间读取BIOS内的EC 配置信息之后就会关闭待机 等待按键触发  但是我这测测试发现待机电压一直处于开启状态

   按照图纸查找3.3V 5V开启信号来自VSUS_ON

搜索VSUS_ON 发现信号是EC 19脚发出经过 SP3009  断开 SP3009  测量EC  19脚 通电状态下一直处于高电平状态  直接换了一个EC(IT8987E) 故障依旧  怀疑是否是EC 工作状态不满足没有工作  查了一圈EC 外围没有发现异常 把BIOS 到EC 的SPI 总线测量了一圈  均正常没发现异常 按开机键也不能触发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换了一个南桥看下情况 换上确定良好的南桥 依然风平浪静 维修顿时陷入僵局
眼看时间不早了 都晚上九点了 肚子也饿的不行了 该下班了  。。。。。。

第二天一早 上班看着维修台上放着昨天半下午没修出来的机器 有点头疼 工作都没有积极性  没办法生活所迫 硬着头皮上  昨天已经把想到的可能的信号 和可能南桥和芯片都换了 今天只有一步一步的按照信号查找吧 直接测量PM_RSMRST  PM_PWRBTN  发现不对呀这两个信号怎么都有?难道这机器还开机自动上电?  赶紧转头过来测试内存供电 通电瞬间 发现上电瞬间 内存供电出来了零点几秒  继续测量 VCCIO  VCCSA  通电瞬间均是瞬间出现就掉电了  唯独没有CPU 供电。。。。。。
修了大半天原来是 不出CPU 供电 掉电啊   怪我可调电源表太垃圾没反应过来啊(30V30A的数显电源 电流只能看到小数点后一位。。。)
接着又查CPU 供电条件  直接查CPU 电源芯片 SCLK  SDA 发现不光是没信号 直接没电压   测量总线上拉电压1.05V为零 阻值150左右。万幸 总算有点眉目算是找到故障现象了 (这一步基本就能排除CPU 坏的可能行了)
215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60033300鑫豆2025-4-7 16:13
 会员203389300鑫豆2025-3-19 17:16
 会员1155798300鑫豆2025-1-24 11:34
 会员16671300鑫豆2025-1-21 18:06
 会员517686300鑫豆2024-12-27 00:14

网友(2023-07-22):
这机器修的最多的就是换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