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主板芯片不知型号

楼主(2022-06-17):
板号 nb2636_pcb_mb_v4      芯片字样dcucmc  ,卖芯片的也找不到型号

网友:
华为HNL-WFP9Q

网友:
我也再修台华为  也是芯片不知道是个啥

网友:
SY8286  SY8288 这两个中其中有一个可以代换 具体哪一个忘记了 自己查下PDF 对比下

网友:
感觉现在华为也是坑

网友:
不知型号,直接买料板

网友:
华为本来就是坑

网友:
我最近修了一个  CPU 供电烧了  换了 还是不开机  灯狂闪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前来学习 华为还没有修到过
这机器过保了吗

网友:
充电芯片,

网友:
点位图和电路图上有

网友:
如果是三伏的改个小板上去

网友:
华为真的是一言难尽

网友:
华为,荣耀,小米,笔记本图纸少得可怜。没有图纸基本都修不好

网友:
matebook13     2020款AMD

网友:
淘宝卖芯片的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