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 DVI Rev:1.0 掉电拆完Q9变重启

楼主(2022-06-17):
原先故障开机秒掉电,换了Q9客户用了一天故障复现,再换无效,Q8Q9一起换无效,拆了Q9变无限重启,bios第一次换Q9的时候就刷过了,技嘉

网友:
看是不是CPU 的供电出现了问题,造成电源不断重启

网友:
VTT正常不?DDR_15V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