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系统怎么做啊? 国外机器。

楼主(2022-06-17):
ESC+刷新+电源 没反应。

网友:
没明白,是刷系统没成功吗?

网友:
一般来说,凡是正版系统都会有恢复功能。

网友:
是想进恢复模式?

网友:
什么设备啊

网友:
要架梯子 用chrome做usb recovery

网友A:
是的,提示ESC+刷新+开机键  但按了进不去 。

网友B:
在chrome浏览器商店下载chromebook恢复工具,根据提示做一个恢复u盘就可以装chrome os了,需要科学上网

网友:
这是个新鲜的玩意儿 我还上次13年的时候碰到过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chrome浏览器商店下载chromebook恢复工具,根据提示做一个恢复u盘就可以装chrome os了,需要科学上网

应用打不开,还在研究,助手也安装了。

网友C:
什么牌子,拍清楚后面机器型号,大家都见识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什么牌子,拍清楚后面机器型号,大家都见识一下

联想贴个谷歌标,没型号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贴个谷歌标,没型号 。

打开看看版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提示ESC+刷新+开机键  但按了进不去 。

关机状态下同时按那三个键启动试试,如果不行,就重新用U盘做吧

网友:
你要提前按好esc和回转键,然后去按电源开机,松开电源,其他两保持按住不动,就到恢复界面了。然后根据地下的版本号去Chromebook浏览器下载个插件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