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 集显测试独显 read errors报错

楼主(2022-06-17):
七彩虹2060显卡不显示,供电都有,刷过bios,排除晶振,扫描报错,没见过这种报错的,求大神看下是不是核心问题

网友(2022-08-03):
所有显存都报错就是核心挂了吧

网友:
gpu读不到显存的数据。可能运行的目录中没有对应的GPU型号,先运行./mods gputest.js -skip...通过了再测试显存

网友:
运行./mods gputest.js -skip...不通过,重植GPU后还是这样就完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