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41u 硬盘板问题

楼主(2022-06-18):
买了台电脑,当晚识别到硬盘(拆电池情况下)。然后后面装好,又不识别了,请问什么情况?排线我重新拆多次插多次了。

网友A:
换掉排线

网友B:
可以测试一下时钟、数据,

网友:
另外一面,接触这里。之前可以,我猜接触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掉排线

这排线容易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测试一下时钟、数据,

更新:加硬盘托,硬盘托硬盘会转,就是检测不到硬盘,所以应该是排线问题?

网友C:
一般都是排线问题,有些华硕挑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排线问题,有些华硕挑固态

这排线怎么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