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0显卡能正常点亮使用,但是玩游戏会自动闪退,3dmark跑不了,烤鸡正常问

楼主(2022-06-18):
(图片)

网友:
扫描后显存pass  test118项通过,test92项报错如图。

网友A:
掉件了吧,检察下电路小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件了吧,检察下电路小件

我仔细检查了一圈没有发现,晚点再看看吧

网友B:
核心问题,加焊核心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问题,加焊核心就Ok了

你是怎么判断出核心问题的?

网友:
核心核电的那堆470UF贴片聚合物电容或固态电容拆了检查,换了大几率好。

网友:
检查金手指和插槽,建议换台机试试

网友:
闪退大概率供电

网友:
显存超频应该有报错的 你这个报错也是pci报错 和3d 闪退没关系

网友:
显存问题吧,挨个修,

网友:
越是好显卡,修起来就越带劲,成功率都更高

网友:
先超频或降频试试,不得就刷一下BIOS

网友:
都是小电容,先查供电,再查pcie接口每组打值

网友:
闪退都是保护了,为什么供电被保护了呢,因为有某个供电单元出现了短路故障,所以需要排查供电电路。

网友:
143,它让你擦擦金手指

网友:
这显卡加焊核心好了命都不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