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瞎搞之惠普820 G2不亮机修复

楼主(2022-06-18):
本人小白 略知一点点电路 不是专业维修笔记本师傅 走了不少弯路 板子经过我一星期折磨 终于亮机了 进入正题 谈谈我坚苦的维修之路:
客户拿机过来 现象插电源自动上电 无显示
按台式机维修思路 首先肯定看看是不是内存问题 擦金手指 更换无效 换cpu不存在(焊在主板上的)于是报价更换主板 客户嫌贵不接受 他说不急 可以慢慢修 刚好闲着没事  拆板 查资料 手头工具:万用表 热风机 无示波器 无数显恒压直流电源 编程器老古董周立功esay pro90B 测电压3.3v 5v 1.07v 1.5v
1.35v正常 CPU和内存vtt电压为零 看论坛上说U2522或通病爱坏 不管三七二十一拆之换掉 看别人说bios坏也会没cpu供电 我的老古董显然不支持华邦w25q128fv 芯片16M的EPROM 一狠心在某宝买了一个丐版编程器 心想修不好可要亏本了(我真是闲着没事干)刷之故障一样 插电自动开机我又把矛头指向EC买买买 换掉 故障一样 后看论坛前辈说小电池没电也会自动上电 开始瞎搞了 胡乱的测各种三脚五脚芯片有没有对地短路的 发现有个五脚芯片两个脚对地阻值为零 但是不小心又弄丢了 找了两小时就是没找到 反而打扫了下卫生 怎么办这下连型号也不知道了 上某宝让卖笔记本主板的帮忙对照看 是丝印为SBI的芯片 买买买 换掉 故障一样 经察是一个温控芯片罢了 两脚接地做参考定义的 不会是Vtt电压输出芯片坏了U6240  丝印为Q23Z G2997 买来换掉 vtt供电还为零 经察第六脚S3电压为零 工作条件不足 没折了准备放弃 发现前几天前辈在我的求助贴上回复让我查上电时序 还有说参考hp820 g4电路图 于是在论坛里找到电路图 还是一脸懵逼 上电时序到底是哪个啊 于是上网查到 Sequence是上电时序(英文不及格)找到上电时序的页面 如图:

控制时序的芯片为u7400 丝印为V393的8脚芯片是双路电压比较器 测1脚和7脚 pwr_good_3为低电平 难怪没cpu核心供电 拆掉此芯片后 7脚为高电平 摸cpu发热 接上屏有显示了 证明时序中各电压正常的 只是比较器没输出高电平 这样交货吗 No 有强迫症的 非要找出问题在哪不可 测6脚和2脚相连电压为1.8v 3脚电压为1.35v 5脚为1.28v 根据比较器原理 5脚或3脚电压要大于6脚和2脚 7脚和1脚输出的才为高电平 先找周边比芝麻还小的电容和电阻是否正常 不好找用了放大镜 拆下一一排查 当查到R7410时 发现阻值只有20K
看电路图此处应为57.6K 难怪拉高电压 此处与R7412接地形成分压 3.3v参考电压过来 根据U=i*R7410+i*R7412 当R7410变小时 6脚分压得到的电压变大 导致比较器输出低电平 后期cpu供电芯片得不pwr_good_3信号 故不工作 找不到56.7K电阻 在废显卡上拆一个53K电阻装上 阻值相差小心想问题不大 换上后测6脚和2脚电压变成1.20v 低于3脚和5脚电压  7脚和1脚电压发出3.3v到此 焊回V393 主板成功修复点亮 但开机出红字 据了解是机器序号不对应 懒得研究改了 刷回之前备份的bios 做系统 进系统蓝屏 换另一版本一样 难道之前换的EC没焊好 不管装个win10看看 成功进系统 应为ghost系列驱动不正确 到此整机修复完毕 修笔记本真是个复杂需要有细心与耐心的 不能用代换法怀疑哪就换掉哪要有根据 不然白白浪费时间 还有可能越修越坏 在这里感谢各位前辈在我求助贴给与我的帮助 非常谢谢 附上整板参考电路图

网友:
佩服卤煮的焊工,我的话估计已经焊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