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P 待机电压不正常

楼主(2022-06-18):
联想Y430P,接电流表待机电流0.00A,按开关电流上到0.12A不动了,拆机 测得待机是没有3VALWP 5VALWP  ,触发后 3VALWP只有0.8V多,5VALWP只有1.3V
测得3V 5V电感对地阻值分别200多和100多欧,

测得12脚 20V 3脚 3.3V  13脚 5V  6脚 3.3V 20脚 5V 看起来正常。为何3V 5V电压不正常,摸到待机IC 51225C发烫,以为短路,换上一个全新,故障依旧了。平时什修机不多,没什么头绪了,有请高手指教。

网友:
对照上电时序图,查一下桥的待机条件是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