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50H GAMING维修

楼主(2022-06-18):
这块板子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触发没显示 有时可以亮机 买bios刷上ok   第二个就是usb 15秒掉电 如图缺个5v供电  472有两个角是空的打不出阻值

STRIX B250H-GAMING-1.02-T.rar

网友(2024-05-30):
老板,能拍下这个板子cpu和m2座之间的mos和电阻的细节图给我吗, 我看看是不是掉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