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型号求助

楼主(2022-06-18):
  一主板上芯片型号,有知道的说一下 工控机北京精雕JDEC3100A 芯片型号如图

   上面可以看见9A CC306

网友:
对 就是个开关。。。。

网友A:
SN74CBTD3306  常用器件了。。。 采纳!

网友:
引用 网友A:
SN74CBTD3306  常用器件了。。。 采纳!

是门电路吗

网友:
我虽然不做维修 但是积累的知识不少。。。  看到你已经采纳。。。

网友:
这板电容好多都是鼓的,CE21 CE22 CE17 CE14 CE16这几个电容。MOS 管坏。南桥保不住 EC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