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开机正常进入桌面以后就直

楼主(2022-06-18):
xp系统 开机正常 进入桌面以后就直接这样 鼠标能动 但是左右键没有 能按出来任务管理器  任务管理器里面鼠标左右键能用 求大佬帮助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

网友:
更换鼠标,重新安装另外的XP系统。

网友:
可能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赞同重装一个XP系统试下,但你这可以调出任务管理器,说明系统可以执行操 作,是不是有其它的原因呀

网友:
可以进安全模式看看。我估计是显卡驱动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