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E3M PLUS V5的点位图

楼主(2022-06-18):
有几块华硕华硕E3M PLUS 主板,都出现一样的问题,无法亮机,CPU 内存 南桥供电都正常。CPU也发热,就是不亮机,请教一下,这个应该朝哪个方向查问题。

网友:
你这是笔记本的,还是台式机的主板呀,我没查到这个型号

网友:
台式机主板。不像是BIOS问题,更换过BIOS。

网友:
哪位大佬可以指点下往哪个方向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