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A1466不认硬盘

楼主(2022-06-18):
接台Air a1466 板号820-00165,不认硬盘,不是硬盘问题,主板测试硬盘接口通路二极体值都正常,供电开启复位都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时钟SSD_CLKREQ_L

发现不装硬盘的情况下电压3.3v很标准,装上硬盘(硬盘是好的换硬盘测试一样效果)电压就时有时无电压还跳变,

这条线路通CPU,通路上有个上拉电阻,电阻的一边PP3V3_S0电压很标准,电阻通CPU时钟信号那边电压就一值跳变时有时无,上拉电阻主值正常也换过,问问各位这情况是CPU问题吗?

网友:
帖子不能删除,经测试电压跳变是正常的,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换u3740试试

网友:
换过了,感觉哪哪都是正常的,就是不认硬盘

网友:
很像我的A1502的问题, 大多数是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