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P330tiny m920x m920q通用bios

楼主(2022-06-18):
手上有几张m920的工程板子不亮机,板号NM-B551,印在WiFi槽旁边!去某宝买回来的单bios附加自身的原bios文件修改了几次数据也不能直接点亮,
最后一次去官网下载了只替换纯净ME重新合成分离双bios,终于能亮了,
注意联想m720q的板子不能直接使用,单bios板子数据不一样。
bios是用flash image tool 修改的数据,不是用WinHex简单的复制粘贴,放心使用。

网友A(2023-02-15):
你好,请问在官网为什么我找不到下载官网的BIOS啊

网友(2023-05-06):
路过p插个眼

网友B(2023-11-02):
有2个文件 哪个是P330 TINY能用的

网友C(2023-12-03):
官网为什么我找不到下载官网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网为什么我找不到下载官网的BIOS

需要在ThinkPad的官网找。

网友(2024-03-15):
我的机丢了ME,借此文件一试,看到楼主的ME心里有点底了

网友:
写进去了,点不亮,可能我姿势不对。16+8两片都照写入了。

网友(2024-04-22):
厉害,我在官网只能找到exe那种升级bios的软件

网友:
我写进去了也点不亮,16和8两片bios都已经写入,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D:
很奇怪,我编程器拷贝的bios用flash image tool读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奇怪,我编程器拷贝的bios用flash image tool读不了

也是姿势不对?另外这板用夹子读不出来,电压被拉低了,只能拆机离线读的才行,而且要用fit读的话要先16+8内容拼接成24的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奇怪,我编程器拷贝的bios用flash image tool读不了

抱歉平常不怎么上论坛,所以评论都没留意
另外简单的说,用flash image tool需要把2个bios合成在一起才能读取,然后在它的选项里生成双bios

网友:
谢谢很好的BIOS

网友:
我写进去 ,验证通过,成功点亮

网友(2024-08-09):
引用 网友B:
有2个文件 哪个是P330 TINY能用的

双BIOS,128mb的刷BIOS1,64mb的刷BIOS2

网友:
问一下。我现在用官刷的软件刷了重启后就会报2-1-3的声音。看版本没刷成功。

网友:
手里有台M920q ME有问题,干脆买了台M920x用烧录夹备份出来修复它。

网友(2024-12-03):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在官网为什么我找不到下载官网的BIOS啊

联想官网上可以按照电脑型号查询下载https://newsupport.lenovo.com.cn/driveDownloads_index.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在官网为什么我找不到下载官网的BIOS啊

联想官网上可以按照电脑型号查询下载https://newsupport.lenovo.com.cn/driveDownloads_index.html

网友:
你好,你的M920x 工程机有成功开机吗,我的刷完你的bios电源指示灯有亮。CPU,南桥有发热,连屏幕不亮,按键盘大小写没反应。

网友(2025-02-11):
测试大佬的bios

网友(2025-03-21):
版本号有吗

网友:
联想官网上可以按照电脑型号查询下载https://newsupport.lenovo.com.cn/driveDownloads_index.html

网友(2025-05-04):
可以用一个32M的bios芯片代替两个,用FIT修改FLASH芯片一个,主板上第二个芯片不需要了,这样我感觉做测试更简单省事。

网友(2025-06-11):
刷了这个固件会不会和你的Mac地址一样

网友:
谢谢分享,我有一台休眠有问题,现在只能尝试降降ME看能不能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