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81 15秒自动关机 小白研究2.3小时 终于完工

楼主(2022-06-18):
V星这块 我等级太低 找不到电路图 在迅维网找了好一会 最好还是在淘宝花了10个大头 买了一个点位图加电路图 ,长话短说 直接测OC#电压 无  ,OC这个电压是有2个电阻 串联分压 出来的 ,万用表 稍微用力一碰  电容和 电阻都干掉了  两个一边焊点 还掉了  干脆在料板上找到一个 10K的电阻 飞线到5V电容上去 ,飞线有点丑 还有电阻是真难焊

网友:
完了?啥也不分享一下.说好的点位图加电路图呢.....

网友:
具体什么型号主板?MS-xxxx?

网友:
我不知道 在哪里发 点位图 和图纸呀  我也想搞点分  主板是V星H97M   MS-7817 8.1

网友:
电脑端发帖可以上传附件

网友:
这贴还没被隐藏吗?

网友:
我也修过个后置usb十五秒的,也是一碰就掉了电阻。电阻也是坏的,我飞线到前置的usb上

网友:
话说点位图呢。不分享一下么。

网友:
电脑端发帖可以上传附件  ;;;  话说点位图呢。不分享一下么。

网友:
比我好的太多了。

网友:
小白入门了

网友A:
烙铁头不行温度不够,焊点不圆润

网友:
V星 MS-7817 8.1大家要的点位图

MS-7817-8.1 点位图.cad

网友:
MS-7817-8.1 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烙铁头不行温度不够,焊点不圆润

温度370了 我怕温度在高 怕焊点干掉了

网友:
分享点位才是关键。给有需要的人提供一点点帮助。

网友:
应该就是虚焊

网友:
飞线可以用漆包线啊,安全一点,电阻就热风枪或是先汗一头手不要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370了 我怕温度在高 怕焊点干掉了

一般都是450度,习惯了就好

网友:
楼主可以呀!直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