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战神z7-sp7s1

楼主(2022-06-18):
显卡供电电感都无电压,开机屏幕能亮,无识别到独显,大神们 帮忙看看这个图    NV_1V8RUN_EN 这个电压出来的所有出来的地方都测试了 一切正常 还是无电压

网友:
什么原因会导致U75的1脚电压1.8V偏高到3.3v      NV_1V8RUN_EN然后这个电压一直不出来,请大神们看看

网友:
1V8_AON_PWRGD这个电压出来的地方都测试过了都是3.3v 经过的电阻 阻值都正常

网友:
谢谢分享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A:
为么说偏高??你看它的供电是不是3.3V。1V8PWRGD不代表它是1.8V,看它上拉电压是多少。建议研究一下门电路

网友B:
U75的1脚是1V8_AON的电源好信号呀,PG哟。由3.3V上拉,3.3V是正常的,电压相当完美!

网友:
赶紧秒杀了去给我帖子加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参考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4965-1-1.html

这个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网友D:
此机显卡MOS管通病,每个MOS管控制级打对地阻值你会发现惊喜。你这些信号需示波器抓才能测出来,不然显卡供电没出这些信号瞬间就掉

网友:
上拉3.3V电压,输出3.3V是对的

网友:
U75比较器你看看是不是有问题他和前面的条件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
正是需要的时候

网友:
换完芯片你就知道这个1.8v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
公布答案呀。。。。。

网友:
U78坏了,你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U75的1脚是1V8_AON的电源好信号呀,PG哟。由3.3V上拉,3.3V是正常的,电压相当完美!

大神 看了你的帖子 NV_1V8RUN_EN这个电压 经过的地方我都查了 元器件都正常 不知道是哪个地方控制的 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么说偏高??你看它的供电是不是3.3V。1V8PWRGD不代表它是1.8V,看它上拉电压是多少。建议研究一下门电路

谢谢 我还以为电压偏高不正常呢

网友:
测试了 阻止也没有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参考了, NV_1V8RUN_EN 就是这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机显卡MOS管通病,每个MOS管控制级打对地阻值你会发现惊喜。你这些信号需示波器抓才能测出来,不然显卡供 ...

控制级都有阻值 阻值很低1.几的阻值

网友:
这个板子的温控芯片是哪一个啊 换了u41 u75 u 76 x显卡电压出来了  但是风扇狂转 自动关机

网友:
帮忙看看我的,q70b的5脚没有电压,显卡识别不到,要怎么查啊

网友: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就PL4电压没出来。风扇还是开机狂转  一会儿就关机了

网友(2025-01-19):
这个我是没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