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F 触发 不定时重启等大批维修后发现

楼主(2022-06-18):
最近修了华硕H110M-F 之类的好多型号华硕 H110主板  大部份的毛病都是触发 不定时重启等等,后发现在一地方大家可以去试试,如图片这两个位置的芯片,功能什么的我就不介绍了,论坛都有,不管什么问题你就行加焊一下再讲,坏芯片的不算多,大部份虚焊的,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各位朋友你觉的有用,动动你发财的小手,加下分不扣你们自己分的,动动手吧,

网友:
这个主板比较新,修的还不多

网友:
是坏的多虚焊的少    我加焊的返修都直接换

网友:
直接换吧 坏得多得一逼

网友:
加焊一下会返修的

网友:
2.5v?这个大华硕可能比较容易出问题,别的牌子没有注意过。

网友:
,别的牌子没有注意过。

网友:
这里是1.05V

网友:
加焊这里大概率是热到周边零件暂时性好的     这地方长期积灰   周围电阻变质比芯片焊情况高得多

网友A:
修到一个110-k,2.5没有1.2和0.6正常,换了一个后2.5出来了,只有2.2v
但是这前0.6是有的,换了一个后0.6直接变成1.2了,分压检测脚0.6正常的,芯片也换了。求解

网友:
这是桥的1.05? 运放+MOS?

网友:
这是桥的1.05V?

网友:
这板还有个通病,开机能进bios进不去系统,但是进系统页面就自动关机,也就是常说的进系统蓝屏重启死机。华硕用廉价小时工的通病:芯片不良。

网友:
是1.05供电?

网友:
这个真是坏的多。

网友:
NB系例芯片,不换是好不了多久的,这个是通病了,笔记本上也有用这个芯片 ,蓝天的板子

网友:
这个芯片比较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一个110-k,2.5没有1.2和0.6正常,换了一个后2.5出来了,只有2.2v
但是这前0.6是有的,换了一个后0.6直接变成1.2了,分压检测脚0.6正常的,芯片也换了。求解

改装1117 2.5 看我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