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go2做不进系统,不引导,已解决。

楼主(2022-06-18):
系统做进去以后就显示无法引导,GPT+原版win10,排除系统问题,bios也没什么好设置的。

花了十多分钟把屏幕拆下来。

找到BIOS,我直接用这种夹子夹着刷,不动焊。

论坛下载刷了一个,但是不识别硬盘,于是找这个老哥花了100个大洋写了一个就可以了。13111811161这个是这个老哥的微信号,顺便再贴上我买的这个bios程序,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试试。

这个老哥也科普了这个问题的原因:这款机器用的是手机上用的EMMC硬盘,而系统却是windows的,需要一个驱动去驱动硬盘,这个驱动就存在BIOS里面。系统更新有时也会更新bios程序,更新失败了就会有丢失驱动的情况,这也算是一个通病吧。

网友:
这个是买的bios,可以下载试试,不一定适合你的机器。

网友:
这款电脑,一般我都是有个专用u盘。与普通电脑安装不一样。

网友A:
楼主能否把备份BIOS 发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把备份BIOS 发上来看看

我发在二楼评论区了

网友B:
楼主这个刷BIOS的夹子是跟这个一样吗?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4898-1-1.html

网友:
买个BIOS 100块钱啊,这钱好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刷BIOS的夹子是跟这个一样吗?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4898-1-1.html

对,就是这个,塑料用久了会磨损会夹不住,不过十多块一个可以用好几个月,磨损了就换,我都是买2个慢慢用

网友C:
我可不可以说这个归根到底还是是系统问题,我也遇到过,根本不用刷bios

网友:
我遇到这个以前是别人装的win7,我装了win7就也是这个问题,装win8还是同样的问题,要装平板专用的

网友:
    又是那个水货

网友D:
您好 我的surface go  也出现了你那样的问题  你那能帮我刷下吗  有偿的 我没有刷的设备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 我的surface go  也出现了你那样的问题  你那能帮我刷下吗  有偿的 我没有刷的设备 谢谢

可以的,加我微信,15025154394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可不可以说这个归根到底还是是系统问题,我也遇到过,根本不用刷bios

win10 2004版,win11都试过了,刷了bios以后一开机直接就开始做系统的过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n10 2004版,win11都试过了,刷了bios以后一开机直接就开始做系统的过程了。

有的系统直接装上就行,我之前遇到那个我装win7 8都不行,装10就可以,后面他找另一个人装,别人直接装win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2022-08-06):
引用 网友D:
您好 我的surface go  也出现了你那样的问题  你那能帮我刷下吗  有偿的 我没有刷的设备 谢谢

100 帮你搞定

网友:
谢谢分享 柳岩备用

网友(2022-09-13):
打400 820 3800 可以免费返厂!!!!

网友:
我去 ,这个高级啊,

网友:
遇到这种就不太好修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