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titude 7400解密,BIOS密码

楼主(2022-06-18):
请教BIOS密码怎么解,有密码芯片吗?BIOS已经刷了,还是有密码,是有什么密码芯片吗?请老司机来帮帮忙。

网友A:
一般刷个BIOS就没有密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刷个BIOS就没有密码了

刷了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不行啊,……

多找几个BIOS试试吧

网友C:
刷工厂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工厂试试。。。

刷了,估计不在BIOS里面,

网友:
试试这个,

Dell 7400 unlock.zip

网友D:
上面的那个可能不行,再试试这个,这个有刷好的 ,可以解密

7400 ME_Clean jiemi.zip

网友:
我刷过工厂的也无法揭秘

网友E:
兄弟。解这个密码都不用刷BIOS的
有个网站直接输你的序列号就解了

网友:
兄弟,以上的问题解决了吗?学习下

网友:
这款好像是在ec里面

网友:
换块擦写芯片写入bios再焊上。就是新的。搞过块东芝的什么刷都有密码。搞块新的写入官方再拆焊上一切ok

网友:
IO里面有密码吧!

网友:
10楼的方法可以试试,有个BIOS解密网站的,我试过一次可行

网友:
在ec里面,需要换料板没设秘码的ec

网友:
dell  7400   板号la-g892p  刷上快速亮机,需要填序列号,

网友:
从别的机器上提个没有biis密码的,或者从某宝买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兄弟。解这个密码都不用刷BIOS的
有个网站直接输你的序列号就解了

试了,网站输入后一点反应没有

网友:
这种估计像以前老款的IBM一样,有一个单独的密码芯片,不过没遇到过这款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网站输入后一点反应没有

老款的估计那个网站的行,新款不行

网友:
我的没解了,主要是从f12从u盘不能启动,后来用分区助手干掉硬盘,然后开机多按几个回车就可以从u盘启动了

网友:
感谢兄弟们的支持,最近有点忙,谢谢,更换EC后解除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那个可能不行,再试试这个,这个有刷好的 ,可以解密

谢谢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