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显示90度!

楼主(2022-06-18):
开机没几分钟就自动关机了,温控芯片已更换!不太正常,刚开机温度才刚上来不可能一下子就有那么高吧!

网友A:
换好点的硅脂   检查铜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好点的硅脂   检查铜管

我也估计是铜管问题,可网上没有这个型号的单独铜管卖,一个散热器要50元,还不确定能不能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好点的硅脂   检查铜管

好多商家都说没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估计是铜管问题,可网上没有这个型号的单独铜管卖,一个散热器要50元,还不确定能不能有效!

难道散热器也这么吃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估计是铜管问题,可网上没有这个型号的单独铜管卖,一个散热器要50元,还不确定能不能有效!

我一台笔记本才卖300元多点的样子,光散热器就要快三分之一的价了!

网友:
卖掉吧,太老的电脑这样搞都划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