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61 不触发小修

楼主(2022-06-18):
故障:不触发
故障点:RTCRST_L 偏低,SLP3_L 微短

RTCRST_L 偏低引起 IO 第六脚 SLP_SUS_L无电压

拆C432恢复。

SLP3_L 微短,烧鸡用热成像仪找出是 UP7536 这个USB供电芯片坏

网友A:
运气好啊,前几天修个H81的板子也是VRTC电压低,相连的元件都拆了还不行,最后拆PCH电压才正常,最后劝换板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好啊,前几天修个H81的板子也是VRTC电压低,相连的元件都拆了还不行,最后拆PCH电压才正常,最后劝换板 ...

8系列桥容易挂

网友:
牛热成像都用上了,

网友:
联想的图纸不好找吧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没有浪费时间

网友:
只是坏个电容~好幸运~~!

网友:
又是V星的小八脚出的祸

网友:
没附上usb管的图纸,可惜

网友:
有热成像就是方便,跟开挂了一样。

网友:
上来就精准定位故障实在是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好啊,前几天修个H81的板子也是VRTC电压低,相连的元件都拆了还不行,最后拆PCH电压才正常,最后劝换板 ...

联想  DELL  H81板子  那桥坏的。。。。。。

网友:
台式机主板不好整啊

网友:
V星小8脚  通病。。。

网友:
热成像仪啥型号的,多少钱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优秀优秀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已经有好多帖子说这件事情了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个,没修好,换板了,

网友:
不错的教程,,,受益匪浅

网友:
我有好几块联想H110、。都是不触发

网友:
联想有通病 的。

网友:
这个维修费是否能支撑设备的价格

网友:
修短路热成像好用,免得摸烫手

网友:
如果是通病的话楼主功不可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