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720显卡感叹号报错43维修一例

楼主(2022-06-18):
板号:NM-B191
地点:成都龙芯科技
故障是1050Ti驱动打不上感叹号,市场同行拿来的驱动系统bios排除过,先跑程序测试一下,这种故障不管是R720还是Y7000我们基本上都是搞核心显存出问题的少,有的即使换了显存可能当时好了有可能第二天又是原故障了,所以不要一看到换了显存好了就高兴以为搞定了要么超频跑或者隔天冷机测试。没有上过当的可能不信,在此友情提示一下

根据结果是B1通道报错,很不情愿的换B1显存测试一下结果可想而知,当然肯定有确实是显存出问题的,只是根据我的经验来说不多,这些经验都是根据结果去修失败总结的最后还是要干核心。

换了B1显存还是一样二话不说直接干核心

我的她,她的他 + 5 + 5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A:
楼主,,测试显存报错的程序是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测试显存报错的程序是什么呀

这个论坛都有,现在到处都有啊

网友B:
想问下大佬你用的什么牌子型号的bga,是光学对位的吗?看你每次发帖干bga就跟吃饭一样轻松,当然除了工具大佬你的手艺也是牛逼,就是我对你用的什么bga比较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大佬你用的什么牌子型号的bga,是光学对位的吗?看你每次发帖干bga就跟吃饭一样轻松,当然除了工具大 ...

就是国产的啊 牌子你肯定知道但是型号你没有见过是工厂定制的那种

网友:
楼主技术、设备,在论坛是排得上号的

网友C:
一个核心成本450-500,报价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核心成本450-500,报价多少

你觉得报多少钱合适

网友D:
笔记本显存位置怎么数?

网友E:
这个我感觉是真大佬哦

Yy.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显存位置怎么数?

逆时针数 A1 A0 B1 B0 C1 C0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感觉是真大佬哦

自信一点 把感觉去掉

网友:
我的BIOS 改成UEFI 模式就可以显示,结果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