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iphone 7开机屏幕条纹

楼主(2022-06-18):
iPhone7 开机屏幕有条纹,不触摸
换屏测试后,还是条纹,拆机测显示坐子,3脚pp5v7_meson_avddh_conn短路,这叫只通向两个电容 一个电感 还有显示ic,直接拆掉C3713 阻值恢复正常
装机测试 OK,不过客人的屏幕有问题,但是能正常使用,装机搞定
iphone7

网友:
触摸供电,从 5s 开始的典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