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微X11SRA注意!!

楼主(2022-06-18):
超微X11SRA注意!!
超微X11SRA注意!!
超微X11SRA注意!!
CPU风扇螺丝容易打穿主板!!目前没有CPU试不知修好没!
主板去过售后退回的!

网友:
谢谢提醒,这种情况,售后注意观察应该是不帮修的吧。

网友:
底下没做保护的,有的本来就是空心穿过的

网友:
来就是空心穿过的

网友:
装机的时候没研究好

网友:
装机的估计也很郁闷,好好的主板,装着装着就不行了

网友:
厂家的锅,设计缺陷

网友:
这个坑很隐蔽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风扇不标准是不是

网友:
主板这地方按理应该有四个螺丝孔位的,我以前X79都有。估计超微偷懒给缩了,省布线成本?

网友:
我前两天修的工作站也是这主板   装了CPU也没打坏主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