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一个即将毕业男孩的作业

楼主(2022-06-19):
一台学校工作站台式机 ,疫情封两月,硬盘里有同学即将毕业要用到劳动成果,刚开机没多会就黑了  再开就不显示了,电脑修不好就毕不了业,拆侧盖插拔内存,放电还是风扇狂转(七个风扇乱的要死),一通操作下来拿万能表一测PCIE  平台复位脚3.3V都没有,明显的主板硬启动都没跑完,往下拆主板时很明显的一个故障出现了,图四中的一个芯片供电电感烧断了  ,没图在笔记本料板上找了个同样体积的保险电感装上去,以为就是元件老化烧坏了,  直接通电  ,一股白烟 电感又烧了,抄起万能表在电感焊点上打值,一头正常  一头对地为零,这就是上电前不测各供电对地阻值的恶果,跟前就有个大电感   ,整板测了下就跟前的电感对地为零,撬电感再测   后端正常得  芯片是坏的 ,某宝上订了芯片隔天回来先换上芯片,又从料板上找了个充电口附近的小电感换上 ,上电测量原来这个供电是2.5 app,只怪自己把基地学台式机时学到的各供电大致位置忘了这个了  ,插诊断卡先卡55  过后又2E,以为cpu有问题了  联系客户二天买了个CPU过来测试,第二天中午上了新买来的U连开机带亮机竟然要1分半钟,昨天没点亮   看诊断卡代码卡的都一样,又把原机U换上  同样等一分半钟也亮了,装回机箱里调过启动方式后正常进系统,就是亮机慢点 (应该是ME固件的问题),客户能接受就不折腾了,看了下32M的BIOS也不好搞

网友A:
电感烧了,后面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烧了,后面没事?

供电芯片的保险电感

网友B:
芯片内部带场管

网友:
超微的x11sr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内部带场管

明白了,是全集成

网友:
进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电感烧了后面还能没事

网友:
又不是硬盘坏了,pe读出资料,换块主板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