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时好时坏,问题如

楼主(2022-06-19):
求解

时好时坏,问题如同视频上点一些页面点不开闪退,一点击就会跳,有时打字也会这样跳出去,重装系统也没解决!

网友A:
键盘坏了。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坏了。换一个

不是的,一好的时候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B:
当故障复现的时候,断开键盘再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故障复现的时候,断开键盘再试试吧

是笔记本来的

网友:
笔记本也要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