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mini4裸板开机定电流93

楼主(2022-06-19):
机器正常使用过程中坏掉、无摔、无进水。夹电开机电流 93--130---180--93不动。强制DFU不联机、充电有电流显示。mini修的少看看哪位大哥来电思路

网友A:
看电流像是DFU  拆硬盘不行就USB管理和尾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流像是DFU  拆硬盘不行就USB管理和尾排

DFU开机电流上不去的。U2已经检查过更换过

网友:
铲硬盘就知道联机与否,更欢硬盘可知道故障

网友:
高手  老弟没修过  表示佩服

网友:
哎  等了一晚上没人气啊

网友:
那玩意是随便做的吗

网友:
cpU周边电容

网友:
先拆开硬盘再说,更换个u2,看看u2有没有断线

网友:
拆开硬盘啥都清楚了还问?

网友:
解决了。拆掉硬盘能联机 可以刷机  把原来的硬盘装回去进系统了

网友B:
这算什么故障硬盘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算什么故障硬盘虚焊?

好了吗 就算是吧

网友:
拆硬盘排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