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5300U开机键改造 有时必须断电池才能开机

楼主(2022-06-19):
华硕S5300U开机键改造  从Io有时必须断电池才能开机  所以就找了个常闭的小按键开关  把电池的电可以断开  在D壳上开个小孔  就像联想的机器电池复位孔的一样   开关必须是常闭型的

网友:
直接断电池供电线呀,,,,开关质量不好还不行呢

网友(2022-08-11):
这个按开机键开不了机到底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