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490 LA-F116P

楼主(2022-06-19):
戴尔3490不认声卡有修过的吗,Alc3246,供电和四条数据线都正常

网友:
换芯片试过没

网友A:
老哥 修好了吗  我也是 芯片换了还是一样  求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 修好了吗  我也是 芯片换了还是一样  求回复

没有搞定

网友:
那就只有搞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