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供电12V阻值无穷大,没有12V输出,华硕的DX992M

楼主(2022-06-19):
这个机子开机不认硬盘,主板拆出来检测后发现3、5V正常,12V无穷大,上电后12V也没有,求图纸,求大佬帮忙看一下故障谢谢!在线等!!!

网友A:
无穷大,是断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穷大,是断了吗

三个12V全都无穷大,不知道可不可以从别的地方飞一个12V过来,没有图纸,不知道这个12V从哪儿来的

网友B:
笔记本的硬盘应该不需要12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的硬盘应该不需要12V吧,

我看电路的引脚定义是有12V的呀,用不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的硬盘应该不需要12V吧,

我找一个好的板子量一下去

网友C:
2.5的盘,只使用5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的盘,只使用5V供电

也就是说12V的是空点,笔记本不认盘根12V供电没有关系?可能是信号问题或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