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envy x360 18709-2不充电

楼主(2022-06-19):
2022年6月19日今天星期天,我一个人上班,忙碌了一上午的我刚吃完饭,老板扔给我一台惠普envy x360。故障描述;客户反应电脑不充电,可以正常使用,已经换过几块电池试过了,故障依旧。
测试故障;该机器无充电电流,用原装电源依旧。
维修过程;机器拆机检查整板没有进水和维修痕迹,插上电源电池接口浮动0.2左右的电压,查看版号是18709-2纬创代工,找了一下资料这款机器用的充电芯片是BQ25708不仅可以支持传统充电方式还支持type-c,目前我还没有维修过,借鉴了这位大神维修过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7555-1-1.html,我注意到他的其中故障有SRN和SRP,这个是负责充电电流电压检测的,数据手册告知分别放置了一颗10欧电阻用于电流电压检测,我的SRP为
SRN为 不知道对不对,我也找了两个10欧的换上去,测试故障依旧,不知道本身这两个检测电阻有没有问题,还是其他电路还有故障,仔细看来一下之前的那个贴子,发现那位大神维修过电池数据线信号,我也去查一下,电池的dat和clk发现有个信号装不装电池电压都偏低, 发现是由这六角芯片交换的, 拆掉后,发现另外两端的电压为3,3V正常了,在料板里找到了USB交换的六角芯片,和它是同样的作用,换掉后发现可以充电了。维修结束了 附上充电电流。
维修总结;对于无资料的主板维修。还是要看各位大神维修的帖子。

网友A:
dat和clk正常是不是3.3v  装不装那个六角芯片都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t和clk正常是不是3.3v  装不装那个六角芯片都3.3??

3.3是上拉电阻提供的 这个6脚芯片走数据的

网友:
感谢分享   希望不会遇见这样的问题

网友B:
这个六角是不是防静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六角是不是防静电的

不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哦

明显就是防静电芯片,装不装都可以

网友:
表示没看明白的!

网友:
多多看帖益处大啊     关键时刻可以排上用场

网友:
上拉电阻提供的 这个6脚芯片走数据的

网友D:
这个6脚芯片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6脚芯片是干嘛的?

6脚芯片走数据

网友E:
这款图纸谁有?是不是电池接反烧了,刚接一台 电池接反冒烟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图纸谁有?是不是电池接反烧了,刚接一台 电池接反冒烟不充电

论坛没有图纸,只有找充电芯片看

网友:
六脚不装都可以充电的。已试过

网友:
遇到和你修的一样  也是和玩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