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沃S70教学一体机电源维修

楼主(2022-06-19):
                             希沃S70教学一体机电源维修
      机器故障不通电。拆开机器,先目测没外观问题。于是用万用表测量保险丝  L N 线上的2个保险丝都烧了。进一步测量 桥堆、300V大电容、开关管都没问题。郁闷。即能烧坏了2个保险,  绝对有问题。测待机电路开关管S级对地电阻  ,哈哈 问题找到了,是S级对地电阻开路 。 造成电阻烧坏的原因是, 开关管DS之间的小电容击穿后引起的。该小电容有点点裂开,且开路了  ,看不出来。更换小电容 、电阻、待机芯片LD5760AGR后,再查主电源部分。发现问题比待机电路烧的更惨 。烧了电源IC LD7750 、  开关管S级接地电阻开路、  烧了开关管DS之间的小电容 、  烧了IC 3脚电流检测  的电阻(阻值821和471
) 烧坏了开关管G的68欧姆的电阻  开关管开路,再一次仔细检查无误后, 通电试机,测得待机电压5V ,电源灯亮红色,按下开关键后,电源灯亮蓝色,分别测量输出电压 12V和 24V输出都有了, 哈哈  背光亮了。 测量LED输出电压, 带负载下55V 。 图像显示正常。收工。附上手绘的小图纸   望能帮上大家。谢谢!

网友:
修电源比修主板容易多了,就算没图纸,稍分析一下线路也能搞。

网友:
开关管刚开始没问题,后面开路,这思路也够那个的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学习  目前还没遇到过

网友:
修电源相当于捡钱了

网友:
上门去修
学校 的 不能影响学生上课  把机器拆下来再装回去  2次 赚了几百  辛苦钱  哈哈哈